请教IAR for ARM编译输出的烧写代码文件是哪个

楼主(2012-08-09):
请教IAR for ARM编译输出的烧写代码文件是哪个呀,在哪个目录可以找到呢

网友A:
EXE文件下里有个.OUT格式的

网友B:
1。在option->link里可设置输出文件类型及名称。
2。在option->debug里可设置仿真时的仿真文件名称。
3。这些文件都在工程文件里,debug状态下在debug目录里,release状态下在release目录里。

楼主:
哦,谢谢
这个文件看过。以前做别的芯片的时候都是用HEX的文件来进行烧写,以为这个是调试文件呢
这个.out文件格式是怎么样的,可以使用编程器直接进行烧写吗

楼主:
怎样配置可以产生通用的.HEX格式文件输出呢

网友C:
IAR EWARM 可以生成.hex文件,也可以生成.s19文件。

网友C:
IAR EWARM 可以生成.hex文件:通过菜单 Project -> Options -> Output Converter,勾选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Output format选择 Intel extended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按7楼方法已经顺利生成HEX文件: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