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正弦交流电压测量芯片

楼主(2012-08-09):
(无正文)

网友A:
真有效值芯片AD637,AD536。。。

楼主:
真有效值芯片AD637,AD536。。。
引用 网友A:

太贵啦,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普通运放来做精密整流器

网友C:
测量有效值的话,最好是用ad536等专用芯片,自己整流的话得到的只是平均值,当波形畸变时,就很不准了。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我教你个直接用单片机测量的办法:
关于测量时序——如果简单点,用过零点同步测量;适应性强点,拍一周期“快照”,在这组“快照”里找峰值
关于计算交流电压——简单点,直接取峰值前后的5-6个数值,累加,乘一系数就OK了。精度高点,就在峰值前后多取几个数值,各自乘以系数后累加
关于快照里ADC的个数——看你的精度要求,我做过一个111个的,效果很好。

网友E:
用一片电能表IC吧,几元钱,双24位ADC,测有效值电压电流功率,不需要调理电路。

楼主:
用一片电能表IC吧,几元钱,双24位ADC,测有效值电压电流功率,不需要调理电路。
引用 网友E:

推荐个芯片吧。

网友F:
我用STM32做过真有效值转换器,进交流出直流,10块钱。

网友G:
AD737价格只有AD637的三分之一,参数稍微差一点

网友H:
也可以测峰值,再转换,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