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定电源的质量好坏

楼主(2012-08-09):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程控电源给测试产品供电,测试项是声音测试,发现有些坏机,在电源端加大电容后,可以正常,用电池供电,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测试夹具上的电源,就有问题,给测试夹具上的电源加电容后,也正常,我需要怎么验正夹具上的电源有问题呢

楼主:
用示波器看文波很小,想知道哪些参数可以说明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A:
电压是否有跌落。

楼主:
电压有跌落,输出三伏时,跌倒2.5v,但是输出3.5v时,用示波器看有3.2v,应该正常工作才对,产品正常工作电压是3v,只有加电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一看波纹,而看内阻,在额定负载下内阻应在m欧级

网友C:
看行业标准  能满足标准的都是好的。。。

只要自己在应用的过程中不犯晕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做个动态测试  捕捉 电源波形   电源波形肯定会变 如果工作不正常

网友E(2012-11-28):
开关电源有一系列的测试:http://wenku.baidu.com/view/398f670a79563c1ec5da7130.html
做做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可以来判断好坏。

网友F:
主要看上电,正常运行,下电波形吧

网友G:
这得要一整套的测试, 纹波, 响应能力, 保护特性, 温度稳定性等等

网友H:
看你的描述每次都是加大电容后正常,我看应该是你的待测设备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吧,电源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