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在AD9上保存到U盘,U盘名称会被修改!!

楼主(2012-08-09):
求解答!在AD9上保存到U盘,U盘名称会被修改!!
大家可以的话,试下,在U盘直接读取PCB或SCH,修改后直接保存到U盘,
注意U盘的名称会被修改会:PKBACK# 001
在网上查,说是病毒引起的,神马软件都查过了,都没发现!
各位大虾,是否有试过吖

网友A:
确实是这样,不是病毒问题

楼主:
噢噢,那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C:
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D:
还真没注意

网友E:
我还以为是电脑问题

网友F:
软件问题。不用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