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I/O口不再是高阻态 是否是烧坏了?

楼主(2012-08-09):
焊了一块工程样板,输出没有响应。用电压表查错时发现该处电路,如图(W为开关,开关另一侧接地,WS接MCU的输入口)的R37左端为3.7V,R26右端为1.8V。也就是说原本没有电流的位置,出现了电流?
是不是因为I/O口已经烧坏了,所以不能维持高阻态了?
如果MCU坏了的话,不是会没有输出么?为什么处的LED管子还能发光,且电压正常?(LED/XRES为MCU其中一个管脚输出)

网友A:
可能IO坏,也可能C20坏.
可能只是一个IO坏,MCU其他功能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C20坏了的话,R26右端应该是0V接地了啊。
虚焊的话也不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原因查出来了,是芯片的io坏了,不能再维持高阻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