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双向通信

楼主(2012-08-09):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这里想向大家请教一下,stm32的USB双向通信问题,就是想通过stm32芯片自身的usb接口把数据传到pc,或者把数据从pc传到stm32芯片

网友A:
你不用说“新手”,我也知道你是新手,因为新手通常都是这样提问的,我可以理解为,你在问行不行,那么我回答你两个字:可以。

网友B:
2# john_lee :lol李老师好幽默

楼主:
我知道肯定可以的,想问的是具体的通信的问题,怎么把数据发送,谢谢

我知道肯定可以的,想问的是具体的通信的问题,怎么把数据发送,谢谢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肯定是可以的,现在就是怎么传数据的问题,谢谢:) !

网友C:
PC和stm32端都写相应的驱动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