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的AD问题

楼主(2012-08-09):
1、可否给2553提供5V的电压?
2、如果给2553的AD基准输入引脚(VREF+、VREF-)输入5V的电压,也就是基准为5V电压而芯片电源为3.3V。这样AD能正常工作吗?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能,最大的外部参考源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超过了就有可能把553给烧了。

网友A:
不能,430的电压时1.8-3.3V.REF不能接5V,最大I/O承压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