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共地的信号接入电芯片的管脚,影响?

楼主(2012-08-09):
与芯片不共地的幅值小于2V的信号接入3V供电芯片的管脚,对芯片哦、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你具体给个图,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如果想保密,就别问了。

楼主:
好的,图一会儿发你邮箱

网友B:
应该是相当于悬空

楼主:
好比这样:CPU的某IO,接入一个与CPU不共地的小信号,这个信号对CPU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