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640过热为哪般

楼主(2012-08-09):
问题见图,irf640可过电流18A,125W,但电路流过1A电流时已发热严重(散热片面积已经很大了),电压若超过50V时发热更严重,此时电流调到1.5到2A时很快烧管,栅极屏蔽线是网友提供的方法,但未见明显效果,求各位高手给与解释,帮忙解决,以下是原电路介绍:查阅并论证了电瓶修复基础原理的正确性后,自设计了一款用变压器调压、555电路构成的可调脉宽震荡器驱动CMOS管的高性能修复器。彻底克服了自感升压线圈电路的缺陷,经使用效果很好。一般使用了近3年的旧电瓶修复一天即可见效,修复3天即可恢复额定容量的70%以上(极板损坏的电瓶不可修复)。本电路可修复、充电两用。修复用变压器采用多抽头变压器,以适合不同电压的电瓶。从3v36v电瓶均可修复。必须注意的是,修复电瓶时所选用电压档是电瓶电压的两倍。如修复12v电瓶选择24v变压器档,修复36v电瓶选择60v变压器档,但脉宽电位器必须调整到最小状态(即电流为最小状态)。充电时可选择相同电压档位变压器,适当调整脉宽电位器使电流为合适的充电电流

另问:手头还有两个同型号同批次的管子,现测得555 3脚输出电压10V以上(普通万用表测的),三个管子可否直接并联使用,请大家给个意见
通过对电路作如下改动后irf640发热现象明显改善
1、R2由1K改为510欧
2、R3由120K改为6.8K
3、W1由120K改为10K
4、去掉555三脚到地的电容
5、在IRF640近栅极端串一2欧的电阻(消除寄生振荡)

网友A:
FI是什么东西?
无非过压过流烧掉了。
要测试MOS管的瞬间电压和电流。

网友B:
100W已接近极限参数,损坏很正常。至少应留出3~5倍的余量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驱动G极波形是否跟你想的一样,然后再来问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我再测试下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2A的保险丝

楼主:
FI是什么东西?
无非过压过流烧掉了。
要测试MOS管的瞬间电压和电流。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分流器

楼主:
手头还有两个同型号同批次的管子,现测得555 3脚输出电压10V以上(普通万用表测的),三个管子可否直接并联使用,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D:
555输出3脚串联一个电容,然后再驱动MOS管。

网友E:
555的3脚串接一个10R的电阻会好点吧。

网友F:
555输出波形不好,这个没有疑问。

楼主:
555输出波形不好,这个没有疑问。
引用 网友F:

需要换555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来楼主还没明白,输出都10几V了,555没工作在振荡,输出的不是方波而是一直为高电压,MOS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啊。
555适当在输出串个电阻是应该的。

网友F:
不是换555,是加驱动

楼主:
不是换555,是加驱动
引用 网友F:

谢谢东发和MCU52,我准备串个2欧的电阻,555三脚到地之间来一个0.01的瓷片电容,这样搞一下试试,因我没有频率计示波器等物品,所以只有靠“试”来解决问题,而且在试之前都是征求你们的意见,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