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在固件代码中阻止U盘格式化的方法?

楼主(2012-08-09):
我现在自制的一个U盘,要求让其无法格式化,请问高手如何在固件代码中实现,比如可以屏蔽SCSI命令集中的verify命令,则其无**常格式化,却可以快速格式化,我希望找到一种方法阻止其任何形式的格式化。

网友A:
除非你把write10命令都屏蔽掉了
否则很难知道这个write10是格式化还是正常的写数据

楼主:
2# insignal 那当然不行了,把write10都屏蔽掉还怎么写数据,我以为有特殊方法可以既使其无法格式化,又使其正常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