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通断220VAC

楼主(2012-08-09):
网上看了一篇**,MOC3061+可控硅。图中R2、R3、和那个27欧姆的电阻,基本上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变化,或许根本没考虑后面的负载。我用不同的负载,发现有的根本不会导通。三个电阻同时取470R,负载不同,可控硅导通情况不同,没导通的情况下自然控制极和阴极的电势差不同。问题:
后改用24V直流,负载取470、330、78欧姆。前两个可控硅不通,第三个负载可控硅通了, 前两个控制极和阴极的电势差只有0点几,这个0点几理论上是怎么得出来的?这几个电阻的选取和负载的关系大不大?

楼主:
要下班了,木人说说么

网友A:
关键是可控硅的参数。
大可控硅,要求触发电流,维持电流都要满足要求。
自己去看你选择的可控硅的数据手册。
如果用大可控硅去控制小负载,自然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YN1655,买的可控硅模块里,暂用一下的.负载大概500W。那几个电阻的选取有问题吗?而且我用24V直流测试的时候,负载470R,可控硅没导通,但是光耦通了,理论计算Q2的控制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势差也不应该只有0.6啊。怎么回事?

楼主:
起床了,上班了。

网友B:
上午了。进来论坛学习一下。

网友C(2013-10-24):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D(2013-12-10):
能不能问楼主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控制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