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蛇形布线

楼主(2012-08-09):
串行数据布线,为了等长,要蛇形布线
在options-routing-accordion设置好了值
然后布线的时候,右键,没有add accordion选项
(在基本布线以及动态布线状态都是一样)
之前都没有接触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那里设置有问题还是怎么的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又是在线等:time:

楼主:
看来今天是等不到结果了:(

网友A:
你是在Layout里走还是Router?Layout我只发现能利用add arc添加拐角然后自己根据设置的栅格来计算要画的长度,Router里直接就是add accordion来画蛇形线

网友B:
要用router中F3走线然后shift+A来走蛇形线
幅度可以手动来定,也可以options中的Routing项中的Routing tolength constraints设置
长度约束在view的spreadsheet中看

楼主:
谢谢两位,我知道了

网友C(2013-06-18):
怎么收场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