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位电路不一般,看不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09):
主要是用来调整时序的吧.....

网友B:
我用一片MAX813……

楼主:
怎么个调整时序法?

楼主:
大牛!大神!露个脸呗

网友C:
加电瞬间c4c1处于0态,12v经c4c1r3输出高,c4很快满电,z1通q4通q3通,输出变低,输出一个正脉冲

网友D:
上电瞬间,C4电压为0,Q4/Q3截止,RST=5V,处于复位状态。
C4充满后,Q4/Q3导通,RST=0V。
当12V电压比较低,Q4/Q3截止,低压复位。
R3还具有正反馈作用,使低压复位有一定的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