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400v150uf电解电容的封装

楼主(2012-08-09):
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这个封装?

网友A:
自己画一个
先在网上找尺寸图
然后自己画

网友B:
对于不同厂家,不同系列封装都不一致,所以需要根据实物自己画一个。

楼主:
姐姐 哥哥!我没有实物且找不到尺寸图。

网友C:
哥哥 姐姐也帮不到你哦。:lol

网友D:
上图是尺寸参考,这个是另外一家的
自己根据数据,自己画封装吧

网友E:
现把原件买回来,在画,觉得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