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断路器的动作时间

楼主(2012-08-09):
想系统的了解一下目前的分合机构的时间,包括高压真空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低压真空接触器、低压空气接触器,其合闸时间和分闸时间,大概各自是多少毫秒?谢谢。

网友A:
断路器有不同的脱扣等级,电流越大时间越长

楼主:
那就烦劳2楼的老师全面的介绍介绍,就以10KV的常规的真空和六氟化硫,400V的1000A左右的真空和空气接触器为例。多谢。

网友B:
真空的我见过一种是不到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