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只输出1个正型号, AD如何差分采集?

楼主(2012-08-09):
大家好, 最近用AD采集遇到一些小问题.

我的AD板子是CS5532, 有AIN+ AIN-. VREF=5.6V, 测量范围是-2.8 ~ 2.8.

传感器3个接口, 正极 负极 信号. 信号是电压型号. 传感器最大输出 正极-0.1V. 也就是5.5V.

我现在要测量这个5.5, 就需要用2个10K电阻, 将AIN+分压成 2.8 给AIN-.

问题1: 这是不是伪差分输入?
问题2: ADC转换结果总是比万用表测量结果大了11.5mv. 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对于单端信号,差分输入的一端(通常是负端)接信号地即可。存在偏移可能是某处存在失调所致。

网友:
1,是伪差分输入
2,也许是万用表的误差,也许是Vref的电压误差,也许是某处失调,也许是电阻分压不准

LZ做比率式的?
就用伪差分方式,配置为单极性输入不好么?不用分压,Vref范围内采样。

网友B:
5.5V,你用2个电阻分压实际上是2.75V这就跟你的2.8V有差距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电阻精度的问题,包括参考源的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情况和CS5532的技术参数, 如果一端接地, 那就会只能测量到 VRef+ /2 的值. 也就是2.75V.

可我的传感器输出会大于2.7V.

楼主:
回复 网友C:

CS5532这个芯片有点奇怪, 单极性时, 只能测量到VREF+/2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 我描述有些歧义. 撇开传感器最大输出 VA+-0.1V, 不管这个.

电阻分压始终是 VA+/2, 用万用表测量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考源很稳定. 0~5.6V.

楼主:
To All:
CS5532配置: 采用VRS=0(>2.5v), 双极性输入. 字速率15.

硬件上:VA+=5.56V, VA-=0V. S-接 VA+用2个10K电阻分压的2.8V

昨天说值<2.8v时, 总是比万用表>13.1V.

测试结果:

S+ 接 S-: 实际2.78V, 测量值2.7801. --- 结果还正常.

S+ 接地:  实际0, 测量值13.1 (一开始14左右, 大约需要15秒左右回到13.1, 稳定在13.1). 相差13.1

S+ 接VA+: 实际5.56V, 测量值5.338.(很快稳定到5538mv) 5560mv-5538mv= 26.2mv.

结果分析:

1. 从0向VA+靠近, 和0向VA-都不能达到最大值

2. 接地的差值13.1mv, 接VA+的差值是26.2mv, 恰好就是2倍.

3. 但是接S-时, 却是VA+/2左右, 相差不大. 感觉越靠近VFS- 和 VFS+时, 差值就越大.

特别是第2点, 恰好是2倍值, 我想应该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