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4的图像采集与传输

楼主(2012-08-09):
亲们,多提建议啊,菜鸟求助啊。
问题如下:
F4的相机模块支持50+M/s的采集速度,通过F4的USB OTG送PC实时显示
不知道如果要传输数据量是10+M/S能否达到,因为用500W或者800W摄像头
现在比较迷惑的是,如果实时显示那么STM32F4系列的flash有1M吧,缓存够么,是否能实现实时显示啊。
路过的MARK下啊,多提建议

楼主:
不能沉了啊

网友A:
关注下,坐等高手

网友B:
10MB/S=20KB/MS,采用高速USB,你每2MS把数据传到电脑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C:
M4没用过,不过我确定1M的FLASH,你不能用来当缓存吧!!

网友D:
赞同5L,1M的FLASH不能用来当缓存。内部SRAM 192kB字节,可以用来当缓存,按理应该够用。

网友E(2013-11-28):
引用 网友B:
10MB/S=20KB/MS,采用高速USB,你每2MS把数据传到电脑上不就可以了。

我打算用F4做CMOS抓拍,直接设置摄像头出JPEG,能用串口发到上位机吗?感谢

网友F:
帮楼主   顶一个    这一块    我了解的不多   需要先顶一个   话说   这一块   没有做过   你最好让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用F4做CMOS抓拍,直接设置摄像头出JPEG,能用串口发到上位机吗?感谢 ...

看你要传送多大的数量了,我估计串口不太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传送多大的数量了,我估计串口不太行吧。

谢谢您!最近工作不太忙,想在业余时间做个抓拍的设备玩,目前手头有的是F4discovery+OV2640,没有扩LCD的打算,只是想把抓拍出来的JPEG,传到上位机,串口行不通,那就用以太网好了,SD卡本地存储也可以 ,不知道您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最近工作不太忙,想在业余时间做个抓拍的设备玩,目前手头有的是F4discovery+OV2640,没有扩LCD ...

以太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是没有问题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