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C9S08QG8的烧录说明啊

楼主(2012-08-09):
谁有MC9S08QG8的烧录说明啊,具体怎么操作;感谢啦

网友A(2013-01-11):
我现在也现在搞MC9S08QG8 ,用的仿真器是P&E  USB BDM Multilink, 但一直连不上,烧录不了。用这个工具对MC90S08AC16 和AW60 烧录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现在MC9S08QG8  CPU 的1脚 (RESET) 和2脚(BKGD)都是直接引一个升级点出来,没外接上拉电阻。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郁闷的。不知道你现在搞定没有?

网友A:
刚看到上面楼主的发表时间,汗!!!:L

网友B(2014-08-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没有解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