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箱体间RS485,需要做电隔离吗?

楼主(2012-08-09):
(无正文)

楼主:
室外使用。

网友A:
电路中的对隔离的解释是:"防止两通讯点之间,电流流动的一种方法"。
如果高压因素一旦进入低压部分,则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瘫痪。所以我建议LZ采取隔离措施。

楼主:
谢谢,原来都是用TTL排线连的,这么些年也没坏过。所以觉得有必要吗?而且两个箱体之间的地也会联通是没有问题的。一根线而已。
按现场的情况,箱体之间相与相交叉,6个箱体如下:
a1  b1 b2
a2  c1  c2 ,a,b,c是三相的标号。a1 b1 b2 是必须共地联通的。 A2 C1 C2  是必须共地联通的。控制板分别在 a1,a2 箱内,现在的问题是A1,A2之间有必要做电气隔离吗?

网友B:
建议做隔离  因为距离以及电磁干扰问题   这些在设计时就要做好  否则后面问题一大堆  头疼

网友C:
既然原来用过TTL,说明距离不远,既然两端可靠接地,说明两块控制板之间的地电位差可能很小,既然如此,用屏蔽线阻挡射频干扰即可通讯。

网友D:
有一点楼主没没说清楚:三个箱体内AC-DC电源是否有良好的隔离?如果是,485不用隔离。答案是否定的就要加隔离。

网友E:
距离不远,如果保证两端可靠接地和保护的话,也可以不用隔离,用较好的屏蔽线保护一下即可。

楼主:
"有一点楼主没没说清楚:三个箱体内AC-DC电源是否有良好的隔离?"
不太明白,用的明伟或TDK的普通ACDC电源。输入,输出端肯定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