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步进电机靠计步数开环控制的

楼主(2012-08-09):
各位好,因我最近有一小型的运动控制系统,不方便加位置传感器,能不能靠计步进电机的脉冲数来定位大概位置;如果出现失步等问题误差是不是得积累,如何克服呢?有没有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下呢。电机转速很低,位置要求不高

网友A:
加个合理的回零,可以的,精度也能很高,合理的负载和加速度,步进电机不会丢步的

网友B:
由于步进电机的失步往往是由外部负载和冲击引起的. 如果负载均匀, 冲击很小, 那么就不容易出现失步, 如果要求并不是很严格,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采用开环控制. 事实上, 目前大量工作的步进电机是在开环状态的(特别是小功率步进电机的运用中).
另外, 不方便加位置传感器, 一般都会采用相对零位置传感器. 用作初始位置的校正.

网友A:
刚参加工作时,做一个步进电机带丝杠的单轴控制,重复定位精度要求1个丝,老板怕丢步,让我给弄个编码器反馈,后来改进后不要编码器精度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