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删除与创建问题

楼主(2012-08-09):
DMA, AI, ce, DM, IDMA
//创建一个指针数组,我们可以这样做。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char*a=new
char[10];//动态数组的创建。

    delete []a;
//动态数组的删除。

}

//那么问题来了。下面我创建两个指针数组,或者三个,或者更多。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char*a=new
char[10];

char*b=new
char[9];

}

//我想在一个语句中同时释放2个指针所指的内存,那么我用什么表达方式来释放?

网友A:
使用一句话释放两个指针, 这不可能.
因为 指针a和指针b所指向的内存都是单独分配的, 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机制已经决定了,你想要的不能实现.
new了两次,那么你就得delete两次.
当然,你使用循环之类的来释放, 如果循环中的那一句,也算一句的话, 那到是可行.
比如有 char *p[2];
p[0] = new char[10];
p[1] = new char[20];
for(int i=0;i<2;++i)
{
  delete [] p[i];
}

网友B:
delete []a;delete []b;//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诡异的要求

网友C:
3楼的那个delete的用法是何意思额,求解了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