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内部的焊锡材料

楼主(2012-08-09):
最近我们生产的产品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款电源芯片在生产完毕调试时会发生输出短路现象,后和原厂联系,剖片分析后得出结论,在过回流焊的时候芯片内部的锡融化了,导致内部短路,那么我想问一下,芯片内部的焊锡和我们一般用的焊锡不同吗?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啊,请大神解答。

网友A:
什么芯片啊。。。。就听说过 功率元器件内部引线键合用有些用锡

楼主:
什么芯片啊。。。。就听说过 功率元器件内部引线键合用有些用锡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芯片 LMZ14201
那一般元件都不用锡吗?

网友B:
好好看看这颗芯片的手册,它应该有写炉温要求的吧
你炉温设置多少?
没有超温,那就是产品不行,换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片子的问题 原厂已经更换这个批次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芯片内部的焊接工艺或者是芯片内部是通过什么连接的

网友C:
大部分芯片内部使用金丝、铝丝绑定的,也有些引脚非常多的是锡球焊接的。可能是这个批次的锡球有问题,有其他杂质,导致熔点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