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和++i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重载运算符,i++和++i是怎么知道执行的是哪个operator函数,虽然第二个带了个参数。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dome
{
public:
    dome(){cout
<<"构造函数"<<endl;};
    dome(
int i){cout<<"带参构造函数"<<endl;x=i;};

~dome(){cout<<"析构函数"<<endl;};
    dome(
const dome&one){x=one.x;cout<<"复制值"<<endl;}

void
set(int i){x=i;}

int
get(){return x;}
    dome
&operator++()
    {

++x;
        cout
<<"operator执行"<<endl;

return
*this;
    }
    dome
operator++(int o)
    {
        dome temp(
*this);

++x;

return temp;
    }
private:

int x;
};
int main()
{
    dome n;
    n.
set(5);
    cout
<<n.get()<<endl;
    dome y
=n++;
    cout
<<n.get()<<endl;
    cout
<<y.get()<<endl;

return
0;
};

网友A:
转帖这些有意思吗?

网友B:
++x 与 x++ 应该不算是重载的
而只是编译器的编译时处理的

网友C:
++i,先执行加1,然后执行赋值其他操作的,而i++是先赋值操作,在执行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