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每一路的电容值

楼主(2012-08-09):
我想测试电容屏每一路的电容值,用cypress方案可以吗?

楼主:
0.1-100pf

网友A:
是什么具体的方案啊?

网友B:
小弟还不知电容屏的工作原理,求高手讲解

网友C:
电容屏基本工作原理是:人是假象的接地物(零电势体),给工作面通上一个很低的电压,当用户触摸屏幕时,手指头吸收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触摸屏四个角或四条边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理论上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比例,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密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电容屏,静电感应,需要导体接触屏幕才会有反应,所以,不需要很用力,只要手指轻轻触摸屏幕即可被识别。那么,普通的手写笔就没法用于电容屏了,电容屏有专用手写笔,带静电的。

网友D:
电容屏的优点是感应灵敏,支持多点触摸,更适合娱乐玩游戏。
缺点是不能精确定位,比如编辑文档的时候,你要想精确点击编辑某个字或者标点符号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E:
实现起来可真不容易!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专门的测试系统的

网友G:
刚搜了一下,好多公司都做这个的

网友H:
楼主测量电容值主要是什么应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