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2-08-09):
原来没有做过充电器,对电池的充电过程不清楚。要用MCU来检测是否充满。如果充满之后充电器没有拔掉还要用小电流来维持电量。电池充电是怎么个过程,做过的朋友请说下大概思路。我想做个镍氢充电器。

网友A:
做来玩是可以滴,做来卖肯定亏死,现在做这东东有专门的芯片了,查MAXIM或者Onsemi去。

网友B:
镍氢 充饱后电压会往下降,检测到电压有往下降,变表示充饱了!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过充了一点点

网友C:
专用IC都很多了,给你几个参考吧

网友D:
大批量的产品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E:
自己做来玩玩是挺好的,2元左右带10位AD的单片机,差不多就够了。

楼主:
专用IC都很多了,给你几个参考吧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现在是不用专用IC,只用MCU呵呵。

楼主:
镍氢 充饱后电压会往下降,检测到电压有往下降,变表示充饱了!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过充了一点点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对吧,我看资料怎么说是镍镉电池充满会下降,而镍氢电池不会下降,只会上升幅度变缓。详细资料在这里,我是看这里是这么写的

楼主:
做来玩是可以滴,做来卖肯定亏死,现在做这东东有专门的芯片了,查MAXIM或者Onsemi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台系低端单片机OTP的,很便宜。也有的产品是用的专用IC,比如移动电源有的都用了。我刚接触充电。不是很懂。

网友B:
你说的不对吧,我看资料怎么说是镍镉电池充满会下降,而镍氢电池不会下降,只会上升幅度变缓。详细资料在这里,我是看这里是这么写的118658
118657 ...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记错了

网友G:
检测温度,充满时温度的变化

网友H:
楼上的都没亲手做过就不要乱说了,镍氢电池不像镍镉电池那样有负斜率现象(或者说负斜率太小,少于4mV),如果用带8位AD的单片机最大分辨率只能20mV,所以根本无法检测是否充满,起码要12位AD才测得准,其实用专用的IC并不便宜(起码业余购买不容易)。据我所知三洋的MR57就是用ATmage8做检测控制的只是算法设计并不简单,如果水平够强其实成本并不怎么高的!

网友I:
目前市场上稍微好点的充电器,基本都是MCU做主控的

专用芯片,两极分化啊,要不就是做低端货,要不就价格高的
高端的专用芯片,一般都带有主控的接口,类似I2C协议

楼主:
做来玩是可以滴,做来卖肯定亏死,现在做这东东有专门的芯片了,查MAXIM或者Onsemi去。
引用 网友A:

另外忘了说了,这个不光充电还得放电,是个可充电手电筒。并且还有亮度变化调节。闪烁等功能,所以还是得用mcu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