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CL7135 及其外围电路地线划分?

楼主:
1403做基准,7660提供负5V,为了降低干扰因素,布线的时候把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0K电阻单点连接。
如图:

这样对吗?
连接1403的可变电阻接模拟地是参考官方文档。其它都是靠猜的。

网友A(2012-08-10):
你上面的地的归类是正确的。ICL7135这个芯片的PDF文档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当模拟信号为单端对地输入时,这个地就是指的模拟地;而3脚和24脚分别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这两个地在PCB板中可以通过0欧姆的电阻进行连接。

楼主:
你上面的地的归类是正确的。ICL7135这个芯片的PDF文档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当模拟信号为单端对地输入时,这个地就是指的模拟地;而3脚和24脚分别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这两个地在PCB板中可以通过0欧姆的电阻进行连接 ...
引用 网友A:

感谢 wjzx111056 !

能否帮我解决另一个困惑:
官方文档里面 ICL1735 的第9管脚 即 IN-  并没有接地,但是我在搭建电路的时候,发现如果 IN- 没有接地根本不能正常使用,误差太大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现在还在玩1CL7135的人不多了啊

楼主:
现在还在玩1CL7135的人不多了啊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