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66疑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8-09):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的项目是用LM339+CD4066组合的一个电路。
用若干CD4066分时导通,CD4066一端连接被检测端,相应的另一端连接LM339。
LM339的待比较端与好几个CD4066的另一端相连(不是检测端)。
使用一个LM339一直比较。做到用一个LM339比较很多的待比较端。(这就意味着若干个CD4066的被导通端是需要连在一起的)
但是今天我用示波器发现,当我第一组CD4066导通时,LM339经过比较后,当该组CD4066被关闭时(即此CD4066各个端口不导通了,为高阻时),我发现与339相连的那一端,却保持了关断此CD4066前的电平状态,直到下一组CD4066被选中,各个端口导通后,电平才被拉下去,这是为什么啊?
补充说明,做此实验是,我把第一组的CD4066的一个被检测端给拉高了,第二组的是拉低的。我想问的是,当第一组CD4066被关闭时,而第二组CD4066也没有打开时(没有导通时),为什么被高阻的CD4066那端会保持之前导通时的电平呢?
图11和22为示波器测得电平图,33和44为简易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给LZ提点建议,原理图画的太。。。。

可能连自已都难以看懂,IC器件要画成电气原理图,这样器件的功能电路的性能一目了然,否则,哪位高手有时间,能帮你耐心到对每个IC,查封装查引线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支持,现在已把图片33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一看就懂。忘再次回答。

网友B:
既然都是高阻,那它凭什么要变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不清楚的是,高阻了以后,已经没有电压加载在DK端了,为什么电平会保持住呢?

网友B:
自己看看339内部的等效原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兄台。我上面测试的波形图,是已经把339给脱离之后,单独量的4066了。所以和339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
那就是4楼的问题
断开还有漏电流

楼主:
恩, 我再把问题仔细描述一下昂,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没有和339相连。然后当导通1/4CD4066后,与外界传感器相连的一端被拉高了,因为现在是导通状态,所以相应的DK端也被拉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我把该组4066断开时,与外界传感器相连的一端和DK端之间已经是高阻,甚至是断开了得状态,为什么DK端的电平被保持住了呢?直到第2组4066被导通后,由于外界传感器是拉低的状态,才被拉低呢?

网友C:
这样的原理图真是高人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知道我原理图画的不好。看在我在每张图片上都做了详细的讲解的份上,帮我看一下我的问题吧

网友D:
4066不是继电器触点,关断时只是电阻变大了,并没有真正断开。

楼主:
大哥,你说是不是因为,我程序的周期太短造成的?
从示波器的图片上可以看出,是不是被阻断端的电平没有来得及恢复呢?(如图,是一格一微妙)
12# ocon

网友B:
8楼和12楼都告诉你原因了,还想怎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认真看一下别人的回复,实在看不懂的话建议向身边同事请教。

网友E:
高阻情况下寄生电容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16楼大神正解,确实如你所说。少许的语言,一语命中。下午我做了实验也正好呼应了您的观点,谢谢,给分!

网友F(2014-01-08):
那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