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求能一齐讨论下这个stm32串口双开问题!

楼主(2012-08-10):
/* Enable USART1 clocks */
①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Enable USART2 clocks */
②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I/O口的配置略
/* USART1  Config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INIT  USART1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USART2  Config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the USART2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INIT  USART2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我同时用串口1和串口2.串口1就有时候发出来的数据会错乱(串口2发出来的数据时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把串口2的配置全部屏蔽了,只剩下串口1的配置,也是出现发出来的数据有时候错乱。接着我又把第②句话屏蔽掉(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这样串口1发送的数据就完成没有问题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再次强调:只要把第②句话屏蔽掉(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串口就能正常发送!!!即使串口1和串口2同时开和发数据,串口1发数据有是会出错,串口2是没有出错!
神马问题?

网友A:
建议把错乱的现象描述清楚,因为接触多了就会发现错乱也会有很多种,不同原因引起的,有硬件也有软件原因;

配置程序没发现问题,个人怀疑是串口1的发送程序受其它中断影响(例如串口2),或其它原因把缓冲区填充了错误数据;

网友B:
真正的原因恐怕还要你自己找,不过这个语句
USART_Cmd(USART1, ENABLE);
还是建议你在配置全部完成后再使能。

网友B:
3楼回答错误,缘于没看清楚。
建议楼主看一下两个UART的中断优先级,在不屏蔽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的情况下,将UART1的优先级提到优先于UART2,再看看是否还出错。
我也用2个UART,不过不同时用,也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程序是串口1是连续发‘1’,串口2是连续发‘2’,而串口1发出来的数据是:993199131913913991999 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

楼主:
哈哈!最终经我研究。问题是你们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最终问题是:232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C(2013-11-19):
引用 楼主:
哈哈!最终经我研究。问题是你们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最终问题是:232串口线的问题!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绝对不是线的问题,只要使能串口2 的时钟,串口1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