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电表的计费方式,计有功还是视功?

楼主(2012-08-10):
呵呵 不知道哪里有权威一点的说法,既然大家都认为是计算有功那就当做是计算有功吧。问题又来了大家都知道有功是对瞬时U*I的积分,P=UI这个公式没人反对吧?那么瞬时U*I中的U和I就是瞬时的电压/电流有效值(可以这么理解么?),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也可以认为电度表计的是视在功率了(至少在纯阻性可以吧)。问题在于电度表瞬时I的计算方式,我手头上有个1600imp/kwh的转盘表应该是07年左右出厂的吧,接上纯阻性负载测试刻度,用VC9801表监测电压和电流并不时的改变负载来观察刻度,实测结果是由万用表U*I计算出来的功率完全和电度表一致。我们知道vc9801万用表是正弦波有效值显示平均值响应,也就是说万用表是平均值测量的但是用正弦波有效值来“标定”的,再白话点就是求平均值*1.111得出lcd上显示的有效值。当遇到非正弦波电流时显示出来的值就比实际的有效值小很多了,例如台式个人电脑的波形因数就>1.111了,此时万用表显示的电流值偏小但依然和电度表一致。很显然电度表的电流算法是和VC9801一样的,也就是求电流对应的电平平均值(具体表里面怎么求我不知道)出厂时用校表台输出一正弦电流对应的功率如果两者一致就认为准了,否则调整比例系数直到两者一致。总结下我认为可能的观点:转盘表瞬时功率中的I是平均值*正弦波的波形系数,而电子表瞬时功率中的I是真有效值。很显然在很多非正弦波电流情况下后者比前者大很多。如果你家中大部分用电器是电脑、日光灯等的话你当然会觉得电子表转的快了,因为有效值确实大了吗~-~但手头上没有电子电度表也就没办法验证了

网友A:
单相表是计量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计费的话以有功功率为准。

楼主:
我的理解有误瞬时值就是绝对值,:lol

楼主:
假定一周期20ms采样64个瞬时电压/电流值。左图是纯阻性负载时的波形图,电压和电流方向一致相位一致。将64个瞬时电压/电流值相乘积分后求平均即得到有功功率。右图是纯容性负载时的波形,电流超前电压90度,理论上功率因数为0有功功率为0。那么同样采用上面的方法将64个瞬时电压/电流值相乘积分后求平均,很显然有功功率不为0。从图可以看出第1和第3个1/4周期电压电流同相功率为正,第2和第4个1/4周期电压电流反相功率为负,正负相加=0难道要单片机去判断是正功还是负功?也曾想过通过求COS来得到有功功率,但由单片机检测过零信号时间差在畸形波形和可控硅调相导通负载时很难测得精确.有没有高人有求有功的好的算法分享下???

网友B:
计算有功功率,否则怎么收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求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然后求两者之间的相角,根据有功功率的定义来求,不是更好?

网友C:
转盘电度表就是个电动机,定子是电压线圈,转子是电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