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讲讲接线端子共地与板子共地的区别

楼主(2012-08-10):
(无正文)

网友A:
单点接地。。。。

网友B:
接线端子共地?是在外部用导线进行连接的吧!在PCB板中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是最终都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在一起再接到电源地上去,0欧姆的电阻不可能真正的为0,铜线的电阻应该比0欧姆的电阻小吧!这样的效果应该好些!

网友B: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精彩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