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做一个18B20测温电路并加上无线传输功能,求帮助

楼主(2012-08-10):
打算在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基础上用18B20做一个测温电路,并通过无线通信把测温数据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或者是PC机,现在我对18B20不了解,对无线传输模块不了解,所以在此向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的讲解!!!顶起!

网友B:
你了解什么?
对18B20,你可以学到单总线协议,会看规格书就行
无线模块多数采用SPI跟MCU通信,买个模块,到网上搜个程序学习一下就好

楼主:
哪位有做过这个的发些资料给我吧。我来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C:
18B20只有你自己搞定,网上搜1-W协议的中文,无线模块很简单,就是个串口,对无线什么的根本不用去了解。

网友D:
无线距离近的话,又没有遮挡物,可以用红外管自己做收发。简单的很~
对了,红外线也可反射的,我经常用遥控器对着床头的墙壁,红外光从墙面反射,被对面的电视收到并正确解码,不用直接对着电视机。

网友E:
我前两天刚学习了18b20的资料,刚开始时对单总线网路不理解,看了看人家的程序,看懂后自己写了一个程序。这是我的学习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也想学习无线通讯,感觉那个应该不简单吧,一直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