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的地不与比较器电源的地共地??

楼主(2012-08-10):
“电压比较器的输入信号电压一般是差分输入电压,是不和比较器的工作电源电压共地的,共地了比较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这是网上的一种说法,对吗? 我怎么感觉不对呢。不共地能工作吗

网友A:
不对。差分并不意味着不共地。

网友B:
差分信号就是依靠压差来判别0、1信号,理论上是共地的,因为比较器的输入一般是在内部通过较大的内阻和运放的地间接相连接的。 目前常用的不共地的方式只有两种,光电隔离,电磁隔离。

网友C:
差分输入,信号两端直接与运放同反相相连,不需要接地

网友D:
差分输入不与运放共地的话不就相当于运放输入悬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