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宽范围输入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2-08-10):
(无正文)

网友A:
请提供输出电压电流多少
这个供参考

网友A:
凌特大功率DC/DC 选型
自己看吧,隔离非隔离都有

网友B(2012-11-13):
目前所知道的TI的LM5116:
The LM5116 is a 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 intended for step-down regulator applications from a high voltage or widely varying input supply. The control method is based upon current mode control utilizing an emulated current ramp. Current mode control provides inherent line feed-forward, cycle by cycle current limiting and ease of loop compensation. The use of an emulated control ramp reduces noise sensitivity of the pulse-width modulation circuit, allowing reliable control of very small duty cycles necessary in high input voltage applications.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is programmable from 50 kHz to 1 MHz. The LM5116 drives external high-side and low-side NMOS power switches with adaptive dead-time control. A user-selectable diode emulation mode enables discontinuous mode operation for improved efficiency at light load conditions. A low quiescent current shutdown disables the controller and consumes less than 10 µA of total input current. Additional features include a high voltage bias regulator, automatic switch-over to external bias for improved efficiency, thermal shutdown,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cycle by cycle current limit and adjustable line under-voltage lockout. The device is available in a power enhanced TSSOP-20 package featuring an exposed die attach pad to aid thermal dissipation.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5116

网友C:
我们提供这种规格的隔离模块电源的
www.fectsi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