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精度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08-10):
对电阻分压信号进行AD采样,要求采样信号在不同温度下和较长时间上均有良好精度,在保证采样芯片精度的情况下,对分压电阻的哪些参数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A:
自然首先是考虑温度系数。

网友B:
精度高,一致性好,温漂小比如10个PPM~

楼主:
现在高低温实验(-30到+70)做下来,温漂25PPM的电阻还不如温漂100PPM的。

网友A:
相关参数可能只是某个温区范围,需考虑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的参数。

楼主:
使用简单模型来分析,就是两颗阻值不同的电阻串联后分压采信号,原使用100PPM的,后换成25PPM的,高低温实验下来,还是100PPM的信号改变小,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原因,使用100PPM的两颗电阻,偏的方向一致,并且PPM一致性好,故温度改变后影响很小,而25PPM的两颗电阻,偏的方向不一致,一个往正,一个往负,所以在温度变化后,比值就比较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1. 100ppm是指出厂的所有电阻温漂范围都在+/-100ppm内,个别或某批次性能优于25ppm是可能的,但不能说100ppm的电阻就一定比25ppm的好。

2. 设计时,按最坏情况考虑(+100ppm vs -100ppm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3. 经验:即使是同一家厂,不同阻值的电阻温漂方向也是有正有负的。

网友C:
除了选用高精度电阻的办法外,还可以对每一个产品都做程序校准修正。

网友D:
25ppm的可能是加了温度补偿的东西,这一加就有可能破坏温度曲线。(曲线不再是单调函数。)
假如这两个电阻所处温度一致,那还真有可能100ppm的表现好过25ppm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1. 100ppm是指出厂的所有电阻温漂范围都在+/-100ppm内,个别或某批次性能优于25ppm是可能的,但不能说100ppm的电阻就一定比25ppm的好。

按道理25PPM的电阻应该比100PPM的好才对。

楼主:
相关参数可能只是某个温区范围,需考虑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的参数。
引用 网友A:

HWM老师,你指的温漂系数有温度范围限制的,而我的测试温度超过了它的量程?

网友E:
能够串并联的,可以串并联,以提高平均误差。

网友C:
to 10L
曾测过标称50ppm的电阻,实际平均温漂只有8ppm(取了-20和+60这两点的电阻差,算得的斜率)。
但这并不能说可以用这标称50ppm的电阻应用在一个要求25ppm的设计中。

设计的东西要能适应标称的最坏情况才行,不然换个厂家或批次就得抓狂了;P

楼主:
13# 沈老 两个电阻并联,确实可以减小由于其中一颗电阻的较大误差改变而引起的误差。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14# xxlin1984 明白您的意思,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最坏的情况,使设计留有余量,不以个别的参数来评估整体的参数。但是在电阻分压电路中,信号是两个电阻的比值,从理想情况来说,跟具体一颗的PPM值没有很大的关系,更注重两颗的PPM值的一致性是否够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先选一组1000PPM的两个电阻,实际都是999PPM,而另一组选用的是25PPM,其中一个20PPM,另一个2PPM,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前者的组合好。所以采用分压电阻取信号,跟一般的采样还有他独特的地方。

网友F:
楼上的不成立,两个1000PPM的电阻,只可能在特定的温度点上匹配到1ppm,在工作温度范围内,难以保证25ppm匹配。
更重要的是,1000PPM电阻的年老化率远大于25PPM电阻的年老化率,这一项不可能补偿。

唯一可行的方法,买温度系数和老化率都小的精密电阻。

实际生产中,匹配电阻的代价肯定大于购买精密电阻的费用。为了验证长时间工作稳定性代价更大。

网友G:
我认为电阻一样就可以,温度要一样。

网友G:
也就是要装在一个温度场。

网友H:
两个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一样,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两个1000PPM的电阻,只可能在特定的温度点上匹配到1ppm,在工作温度范围内,难以保证25ppm匹配." 你的意思是指,同样是999PPM的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的PPM值会改变?那我们假设确实会改变,在某个温度点下PPM值一样的电阻,改变到另一个测试温度点,他们的PPM值又会发生改变?

网友I:
要考虑温度系数和老化系数。
后者更多依赖于电阻的材料和工艺。

网友J:
最重要的是一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觉得在这里PPM值的一致性才是最重要的,PPM值的大小反而不是很重要,不过有关PPM值与一致性之间的关系,那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何理解老化系数,还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F:
这个是电阻温度系数非线性的**,搂主可以参考以下。

老化率,指电阻在额定工况下工作1年之后,电阻值的变化率。只有精密电阻才给出这个参数。

网友F:
普通电阻,一般温度系数大,老化率也大。你出厂前匹配好了,长时间工作后就不能保证匹配了。

搂主说的100ppm优于25ppm没有普遍性,只能说碰巧了。
如果100ppm是进口的,25ppm是国产的,我信了。

网友F:
HWM和很多高手回答很好了,lz不要依靠一次实验下结论。
我猜搂主初生牛犊,不过精神可嘉。

楼主:
28# DianGongN 我想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虽然实验结果是显示100PPM的比25PPM改变量小,但是我没有说100PPM的比25PPM的好,我想表达,在电阻分阻情况下,对采样信号改变起主要作用的是两颗电阻PPM的一致性,而跟其中的每一颗电阻的PPM关系不大。我也明白我随机的一次实验没有说服力。同时我也自己给出了出现100PPM的比25PPM的好的可能理由。最好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F:
28# DianGongN 我想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虽然实验结果是显示100PPM的比25PPM改变量小,但是我没有说100PPM的比25PPM的好,我想表达,在电阻分阻情况下,对采样信号改变起主要作用的是两颗电阻PPM的一致性,而跟其 ...
引用 楼主:

搂主说的很对,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精密分压关键是两颗电阻的比值保持恒定比值恒定 与ppm一致性有区别,ppm一致性没考虑老化率。

我想说的是,搂主实现比值保持恒定 的方案没有抓住重点。
重点应该是选择ppm和老化率都小的精密电阻。

就是说,要想匹配好,就用好电阻。人工匹配成本太高,效果存疑。

网友F:
我是按搂主1楼的要求考虑的,2L 3L已经给出了答案。

搂主后面的实验结果本身正确,但考虑到温度系数的非线线和电阻的老化现象,则实验方法需要优化。
比如样本要足够。实验时间要足够长才能评估老化率影响。对于不同温度下的数据要连续采集。

不过从电阻的特性来看,我判断人工匹配成本太高。
一孔之见,说错了搂主和各位高手尽管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化率这个概念原来没有接触过,我先理解下,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