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4的HS速度问题

楼主(2012-08-10):
请问版主,STM32F2 F4的HS USB的读写速度,貌似是达不到高速状态的速度的!我尝试用USB读取SDIO的sd卡内容或者写,读最高1M多吧 写也就480多K,这个应该不是HS的速度吧?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官网查看!

网友B:
用的啥phy

楼主:
官网查?我搜索过没查到什么东西哦?请指教查哪里?

网友C:
如果你只写一个包,并且只检测这一个包的传输速度,那么传输速率是可以接近高速传输的速率的

但是你测试的是SDIO读取SD卡,那么中间就有无数的影响因素了,比如SD卡的读写速度,每个包传输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很考验代码质量的。

网友D:
四年前  本公司是使用 SMSC 的ULPI PHY (USB3300)  而且我们的用量每个月还满多的
SMSC 的UPLI PHY (USB3300) 价格偏高  所以我们一直持续想找好用且便宜的替代品

  后来我们 由USB IF 网页上   寻找USB2.0 认证过的 产品   我们找到了 一家
RICHNEX ( http://www.richnex.com/R03.html ) 的产品 ( RN1133)   其包装 和 pin- out  跟  SMSC 的ULPI  PHY (USB3300)  非常相似
我们很容易的就把 板子上的 IC 换成 RN1133 了
再加上    因为 UPLI PHY register set 是公规   软件根本不需要有修改
原来的功能就会以往一样动作的好好的

后来我们一直沿用  RN1133 至今

没再换其他的了  这是我的心得

提供各位参考看看吧

Jarhaur

网友E:
你确定你的设备枚举为HS而不是FS?
我这边写2.5MBytes/s 读4MBytes/s
ST的原版Demo
不过貌似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读卡器上15MBytes/s

网友F(2013-08-29):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你的设备枚举为HS而不是FS?
我这边写2.5MBytes/s 读4MBytes/s
ST的原版Demo

为什么我的速度也是1.5Mbytes/s,怎么提高呢

网友F:
还有,我的代码有一些u盘不能识别,您有这个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