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2-08-10):
ic, vi, IO, se, TI
求好心人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代码的意思?
本人刚接触STM32 107这个芯片
谢谢啦~~~~~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网友A:
很好解释:STM32 中断控制器NVIC的配置,VECT_TAB_RAM  对应于代码和中断向量表放置到内部SRAM中, VECT_TAB_FLASH  对应于代码和中断向量表放置到内部FLASH中

网友B:
配置中断组,配置中断向量地址!!

网友C:
问一下使用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后原先的中断向量表会自动拷贝到RAM中呢,还是需要在后面编程拷贝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