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sl怎么不能多卡激活的呀

楼主:
最近用复旦微电子的FM1702做射频识别,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它支持多卡操作,我加入了防冲撞算法,但是始终读出来的都是同一张卡,我昨天看了ISO1443协议,我看到WAKE-UP命令才能读取HALT状态的卡,而REQA只能读取IDEL状态的卡。我用FM1702把操作完的卡设置到HALT状态,我发现用REQA还是能读,求指点,难道是芯片不支持吗

楼主(2012-08-10):
大家帮帮忙呀

楼主:
有没人帮忙呀

网友A:
1、可能是你的halt命令用错了,比如省掉了假地址。导致卡没有真正的执行halt。
2、发送halt命令后要留一点时间给卡运行halt过程,大概0.1ms足够。另外发送命令给卡也是需要时间的,2*8bit/106k=0.15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har MIF_Halt(void)
{
uchar temp;
uint i;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RevBuffer = RF_CMD_HALT;
*(RevBuffer + 1) = 0x00;
temp = Command_Send(2, RevBuffer, Transmit);
if(temp == TRUE)
{
  for(i = 0; i < 0x50; i++)
  {
   _nop_();
  }
  return FM1702_OK;
}
else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
   return(FM1702_PARITYERR);
  }
  if((temp & 0x04) == 0x04)
  {
   return(FM1702_FRAMINGERR);
  }
  return(FM1702_NOTAGERR);
}
}
返回值是正确的,但我发现用REQA0x26还是能读,帮我看看HALR命令有没错

网友A:
发送命令前必须先检查fm1702的空闲状态以防止前面的命令没有执行完,而且还要清空fifo。这个是执行每个命令前都要先做的。你的函数看不到这个过程。另外这个地方: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的0x03要改为0x07。前提是你的芯片如标题所说是fm1702sl而不是其他型号。
如果你改了0x07后程序正常,最好还是加上上述两个过程以减少bug。
虽然你的返回值正确,但是只能说明你的函数执行正常。halt命令是无法确认的。一般来说只要halt序列执行正确就一定会halt。

网友A:
另外,这个地方: for(i = 0; i < 0x50; i++)
  {
   _nop_();
  }
延时时间无法确定,你得保证足够让卡能完成ha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0x07还是不行,HALR函数前后都加了延时,还是不行,每次值行命令都有清空FIFO,我把整个程序打包到附件,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好吗,谢谢!

网友A:
你的main函数当中没有寻卡、选卡、认证这个过程,直接halt是不行的。
如果你已经完成上述过程了还不能halt,可能是你的restore命令和transfer命令没有配对。有些卡要求两个命令配对使用,否则无法halt(特别是达华的卡)。
fm1702的编程手册有很多问题,虽然能工作,但往往会埋下一些很难察觉的bug。要修改了才能用,切忌照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我没有使用restore命令和transfer命令,后来我加了,还是不行。读卡写卡都没问题,就是不能HALT,就没办法让他读多张卡出来。程序我已经打包在上面了,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程序我看了,你的程序没有寻卡、选卡、认证这个过程,直接就halt了。这个是行不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HL_Read(RevBuffer,8);这个函数里就包含了寻卡、选卡、认证加读卡。这个函数在FM1702.c这个文件中。1702所的底层函数都在里面

网友A:
你的HL_Read(RevBuffer,8)函数最前面两句如下。
uchar        temp;
temp = HL_Active(Block_Adr);

而你的HL_Active(Block_Adr);最前面几句如下。
uchar        status,Sector;
Sector = Block_Adr / 4;
status=MIF_Halt();        /* Halt */

根本没有寻卡过程,直接就halt了。

楼主:
13# qq65411253 注释掉那个,在主函数HALT也是不行的

网友A:
我想,你可以检查HL_Read(RevBuffer,8)的返回值,看看是不是fm1702_ok。如果不是的话,估计你的卡没有通过认证。或者看看每一个函数是否都正确的执行了。关键是认证这一步,过了认证就能halt。我估计你认证没过。

网友A:
另外,HL_Active(Block_Adr);里面的第一个halt最好去掉。由main来控制。人家那是用来防止重复寻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返回值都正确,写入数据读出数据我都测试过啦,都正常

网友A:
认证也OK?我很怀疑你认证没过。如果肯定每一步的返回值都正确,那我就无计可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数据进出,然后读数据出来,都是正确的。读出来的数据跟写进出的都一样的,这样还不算认证成功吗,

网友A:
如果你读写的数据每次都不一样,而且都成功了。那就肯定是认证成功了。如果还是不能halt,我真的想不出来问题会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现在只好不进行防冲突那步啦,我先读出每张卡的卡号,直接请求选卡,直接把卡号写到选卡命令里,这样也可以多卡操作,不过不知道卡号就没办法读出数据啦!还是非常感谢你帮我分析问题。谢谢啦

网友B(2012-09-16):
REQA(26) 返回是什么?  0400才是对的。
ANTILL lOOP(9320)  返回是什么,抗冲突流程是否收到完整的5Byte卡号 , BCC检难是否通过?
SELECT(9370) 的反回是什么  08 才是对的。没有收到08就代表没有选卡成功。
HALT(5000) , 应没有返回,也就是1702内的Timer应超时。
此时再发Reqa就能有另一张卡的返回了。

还有可能是你的天线能量不够多张卡工作。

网友C(2018-09-28):
RevBuffer[1] = Sector*4+3;                          //扇区号
这里为什么要+3呢?

网友C:
我的寻卡,防冲突、选卡和下载密钥都是对的,但是三重认证过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