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时遇到的两道模拟题,希望大家可以指教指教

楼主(2012-08-10):
1请问下面这幅图的ua等于什么啊?小弟初学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2.下面这幅图当E=0/1时A的输出是什么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sleepy:

网友:
上次看到是大象,这次看到的是老虎。。。

网友:
不知道下次是什么、

网友B:
怎么这样呀。

网友C: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网友D:
楼主把图片另存后重新作为附件上载,不要直接贴链接。

网友E: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真可爱。

网友F:
楼上几位头像都很熟悉啊

网友G:
两只都有耳朵,两只都有眼睛,真奇怪。

网友H:
我瞬间石化了。。

网友I: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网友D:
现在是犀牛了

网友J:
来看动物了.

网友K:
看不到图

网友L: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真可爱。。。。

网友E:
E为0时,因为图中为2输入与非门,故~(0&x)=1,故A=1,而A又通过1K电阻为1uF电容充电,导致结果为~(0&1)=1.
E为1时,假设A之前的状态为1,则~(1&1)=0,电容放电后,~(1&0)=1,电容又充电...
如果A之前的状态为0,则~(1&0)=1,电容被充电,~(1&1)=0,电容又被放电...
感觉像个固定频率的振荡吧。
Ua的电压应该等于Uz-Ube吧。NPN的三极管这里用于扩流用。

网友M:
Ua=Uz(稳压管稳压值)-0.7

E=1时,上电一开始为A=1,后面震荡起来,输出方波。
E=0时,A=1

网友N:
Ua=UZ-结压降;
E=0时,A=1;
E=1时,A方波

网友O:
第一个,仿真了一下,大概是13.3MHz的方波。利用电容的不断充放电,生成方波。不好计算,只有仿真咯。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是楼主,居然能弄到照片!莫非是马甲;P

网友Q:
回复 网友O:

1K和1uf能搞出13M?
1.3K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Q:
multisim直接仿的,电容的充放电并不是满充满放,所以,仿的,是13M。

网友Q:
根据TTL电平,怎么冲放都不能有13M

网友O:
回复 网友Q:
是的,我算了一下,大概2Khz,仿真有问题。可以搭个电路试一下。

楼主:
无图无真相.....:sleepy:
引用 网友A:

太抱歉了,第一次没经验

楼主:
上次看到是大象,这次看到的是老虎。。。
引用 网友R:

太抱歉了,第一次没经验

楼主:
现在是犀牛了
引用 网友D:

太抱歉了,第一次没经验

楼主:
不是楼主,居然能弄到照片!莫非是马甲;P
引用 网友P:

这说明我发的连接不是所有人都看不到滴……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啊,太抱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请教一下,如果不用仿真的话,可以算出来么?直接看电容充放电时间?

网友O:
回复 楼主:
电容充放电有个公式,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另外TTL电平高电平能低到几伏。算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肯定只有个大概的。想得到准确的最好是自己搭个电路,这个很简单,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S:
楼上那些说Ua=Uz(稳压管稳压值)-0.7的
我想请教下:如果Ua=Uz(稳压管稳压值)-0.7,Q1处于导通,Ua将约等于Ui,现在问题来了,如果Uz=2Uz的前提下,Ua=Uz(稳压管稳压值)-0.7?还是Ua将约等于Ui?又或者是方波?
本人接触电路不多,望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T:
E=0时输出1 E=1时是个振荡吧
图2用于电流放大和稳定 相当于电流跟随器吧Uz-Ube

网友U:
为什么会振荡呢,这个电路没有滞回功能吧,应该是单稳态的吧

网友V:
算不出来的,参考施密特触发输入的特性。
假如Vh-th=1V, Vl-th=0.8V,那么充放电只在0.8-1之间进行,振荡频率是很高的,参见Multisim仿真结果。

网友W:
赞19楼的分析

网友X:
19和20楼都已经回答好了,不过这里补充一下,当E=1,可以把U1A看成是一个非门,因此U1A的3端与2端始终反相,3端导致2端进行充放电,而2端又反过来使 3端的点位产生跳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Y:
第二幅图是共基极放大电路,提供宽频带内的电源

网友Z:
楼上2位分析不错:lol

网友Z:
楼上2位分析不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