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设置GPIO的输出模式以后,为什么默认的是低电平

楼主(2012-08-10):
如题,使用stm32f207在设置了GPIO的位开出模式以后,选择的是push-pull,输出为低,导致初始化完成以后管脚置低,但是我的电路是低时可能会误动作,请问怎么设置使管脚在设置为输出的时候默认是高,谢谢各位大侠 了

网友A:
先把输出寄存器写1,再开gpio

哪个寄存器写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GPIO是指什么?调用GPIOinit()函数?

网友A:
3# mark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