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elay()

楼主(2012-08-10):
在stm32的主程序里,调用一个自己的Delay()函数,如下: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nTime*0x1D4C0;   /*设置的sysclk为120 000 000,0x1D4C0=120 000,这样应该是跑完0x1D4C0后是1ms的时间吧

  while((TimingDelay--) != 0);
}

当我调用的时候是这样的: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Delay(100);

但是延迟时间用示波器测出来Delay(100)却是700ms
求大侠们指点,我觉得算出来应该是100ms才对啊。

网友A:
while((TimingDelay--) != 0);
运行多长时间依赖两个条件;
1、生成了多少条指令,你需要看汇编
2、你实际运行主频!

楼主:
谢谢楼上,这几天不在,刚回来。
我看了看生成的汇编指令,如下图
想问一下,这几条指令的指令周期有没有说明的文件资料,谢谢啦
2# qiujiahongde

网友B:
找 关于内核的编程手册, 有详细的说明.
不过这么长时间的延时, 建议不要用这种方式延时, 好好利用 Systick 定时器吧

网友C:
我就想不明白CORTEX-M3内核本身是有多级流水线结构的,这样的延时如何能准啦??

网友D:
四楼的建议好,用Systick

网友E:
ms级别的延时,我一般用Systick或者定时器

网友F:
我的系统中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ms级别的延时说法。有次 延时100us 我都嫌太长。

网友G:
100ms级别的延时,这样死等太浪费了。就算你的CPU没别的事可干也别费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自己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看帖,我的程序就是一个小试验程序,没上系统,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