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蜂鸣器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关于蜂鸣器驱动电路,我有两个问题:1、如果不加保护二极管那么蜂鸣器损坏可能性有多大?2、如果加二极管,那么加什么型号的管子,4148还是4007好呢?希望高手们说说,谢谢了!

楼主:
我的产品在客户那边测试的时候发现蜂鸣器坏了,拆下后发现坏的蜂鸣器的正向阻值为19K左右,正常的蜂鸣器正向阻值为16K左右。而且电路是没有加保护二极管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没加管子的原因。

网友A:
可以不加二极管,但是要加限流电阻吧-------

网友B:
LZ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吧,应该是属于一般的质量问题,与设计没有关系.

楼主:
是有源的

楼主:
质量问题可能是原因之一,限流电阻如果加的话多大合适呢?蜂鸣器是5V有源蜂鸣器

网友B:
有源的不用并二极管,里面有一堆电路,那个D5根本碰不到线圈.Q1就是一个电子开关,给蜂鸣器供电.
蜂鸣器接5V都会坏,说明是蜂鸣器本身的质量问题,比例高的话可找供应商索赔.或是换供应商,换品牌.
说实在块把钱的东东,里面起码2~3只三极管外加2只电容,4只电阻,还要线圈,簧 片 ,印板,外壳,封装...,利很薄的拉,出点不良品很正常.
建议一样用了单片机,就用无源的,线路可不用改(有条件串只30Ω电阻),成本也低,可靠性也高.软件加段蜂鸣子程序.

网友C:
二极管可以不加的
但是要串个限流电阻

楼主:
很奇怪,拆下来的蜂鸣器似乎也没有完全坏(在两端施加5V电压后不叫,但是用镊子触碰一下引脚就又开始鸣叫了)。但是声音有的变弱了

网友B:
引脚焊接不良,你可能焊接时间过长或是扳动过了.黑胶很薄一层,不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