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TM8S-MC-FW軟件

楼主(2012-08-10):
請高手討論STM8S-MC-FW使用技巧心得體會

楼主:
:P
用過此芯片的大夥踴躍發言呀

楼主:
沒人用過這個軟件嗎?
很早就的呀

网友A:
这个库直接用没有太大意义,吸收后用在STM8S105S或903K3上,还不错。
包含了BLDC控制的很多东西。
值得做这方面的参考

楼主:
請教5樓,怎麼吸收后用在STM8S105S或903K3上,可否詳細說,俺是新手,請指教,謝謝!

楼主:
無人發表建議?
難道很多人不用此軟件嗎?

楼主:
從頭至尾僅有俺一個人啊?

楼主:
還有5樓

网友A:
STM8的电机库,对BLDC的控制,做得很完美了。对有传感,无传感的闭环都有齐源码。
我建议楼主结合ST的库的说明文件好好看一下,文档很清楚的。

楼主:
謝謝13樓的建議
看來您是使用過STM8S MC FW library builder  軟件了,
再請教一個問題:
1》STM8S MC FW library builder  軟件設置好后,編譯產生文件MC_FWLIB_SCALAR和STM8_MC_FRAMEWORK,把這兩文件導入STM8的电机库中,然後編譯產生錯誤#error clnk STVD_COSMIC_Debug\STM8_STVD_COSMIC_BLDC.lkf:1 segment .text size overflow (6357)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STVD_COSMIC_Debug\STM8_STVD_COSMIC_BLDC.sm8 -mSTVD_COSMIC_Debug\STM8_STVD_COSMIC_BLDC.map STVD_COSMIC_Debug\STM8_STVD_COSMIC_BLDC.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若芯片型號由STM8S903K3改為STM8S105K4則無錯誤,用默認芯片STM208MB也無錯誤,初步分析是903K3內存小了,但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比如STVD沒設置好等等,是否也遇到此類問題???
若芯片型號由STM8S903K3改為STM8S105K4編譯無錯誤,但把此編譯產生的S19文件導入STVP燒錄時又出現燒錄錯誤:
Error : Verify failed on Option Byte
Error : <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那位高手是否也遇到過此類問題?可否告知問題出在哪里及具體解決辦法???
謝謝!
熱切期望高手講述自己心得體會!

溫馨提示:電機庫是STMMC-KIT V1.0;編譯環境:STVD;燒錄器:STVP。

楼主:
13樓的兄弟這幾天不在線呀?

网友B:
若芯片型號由STM8S903K3改為STM8S105K4則無錯誤,用默認芯片STM208MB也無錯誤,初步分析是903K3內存小了,但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比如STVD沒設置好等等,是否也遇到此類問題???

FLASH容量是不是小了,是很直观的问题,不需要分析,你生成的代码应该带有MAP文件,可以看到你的目标代码使用了多少FLASH和多少RAM空间,然后再根据数值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B:
Error : Verify failed on Option Byte
Error : <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你生产代码时选择的芯片要和你实际烧录的芯片型号一致,不然OPTION BYTE怎么会正确呢?

目前,我觉得你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代理,然后让代理为你们做基本的培训。

楼主:
19樓搞錯了,
生產代碼的芯片(STM8S105K4)與實際燒錄的芯片型號(STM8S105K4)是一致的;

STM8S MC FW library builder  軟件的默認芯片是STM8S208MB,設置其參數后即可產生S19文件(因手上無此芯片,故沒試過導入STVP燒錄是否會出錯誤),但若芯片改為STM8S105K4產生的S19文件導入STVP燒錄時產生錯誤:
Error : Verify failed on Option Byte
Error : <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网友C:
以前学ACIM电机驱动时,装过,这个有文档说明的

楼主:
21樓
俺下載的文檔內沒有哦,您下載的是哪個版本及下載地址??

楼主:
剛睡醒
自己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