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预取指缓存功能的作用

楼主(2012-08-10):
库函数里提到了预取指缓存使能,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请问这个函数的具体功能实现的是什么。。。。
  在资料里没找到相关说明,麻烦大侠解答下。。。。

网友A:
看reference manual,里面应该有。
另外,看看相关的PPT,应该更好理解。

网友B:
不知道你指的具体哪块芯片

PREFETCH是预取址,每个系列的预取址数目都是不同的,具体需要看每个系列的Programming Manual

网友C:
使能预取指缓存
通常不用去管它, 因为系统启动里调用的 SystemInit() 已经设置了使能预取指缓存: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提醒,我先按照各位大大的意见查阅下资料先.....

网友D(2015-10-08):
就是使能FLASH指令缓冲器,用于当CPU主频提升后缓存多条指令已避免CPU等待FLASH传数据导致的时间浪费
“预取缓冲区(2个64位):在每一次复位以后被自动打开,由于每个缓冲区的大小(64位)与闪存的带宽相同,因此只通过需一次读闪存的操作即可更新整个缓冲区的内容。由于预取缓冲区的存在,CPU可以工作在更高的主频。CPU每次取指最多为32位的字,取一条指令时,下一条指令已经在缓冲区中等待。”
具体寄存器配置参见:PM0075:STM32F10xxx Flash memory microcontrollers(Flash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