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正弦波串联电容的相位影响问题

楼主(2012-08-10):
我想问一下前辈们,正弦波串联电容后对正弦波的相位有什么影响?

今天我试了一下protues仿真,第一次用仿真,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应该没错

给的是振幅10V正弦波,电容弄了个大的100u的。

我看了一下波形,发现并没有相位变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个仿真不重要,我希望前辈们和我说下,电容充放电与相位的关系因素

先谢谢了

网友A:
由于负载阻抗(示波器输入内阻)比此电容阻抗大许多所致。如此相位变化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前辈

楼主:
我想明白了

网友B:
楼主在A点对地依次接入100K,10K,1K。
然后将频率依次减小就知道了

网友C(2014-02-16):
分析重要呀,,,建议用multisim效果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