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信号转换成rgb数字信号,有时会上下重影,有图

楼主(2012-08-10):
模拟视频信号-->模拟转数字ic-->数字接口LCD,模拟视频信号和数字接口LCD以前都验证过,可以正常稳定工作。但是这个系统有时LCD会出现画面跳动的情况。见附件,当跳动时,会出现上方的重影,求解,谢谢!

楼主:
左图的那个人头,到了第二张还有,上方就多了个黑影。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只是有时有,不是总是有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转的?ADV7180还是TVP5150?

楼主:
是tw8811,一个显示驱动ic,原理应该一样。
cvbs输入端没有做阻抗匹配,cvbs信号和tw8811之间只连了一个电容,没有任何电阻,有可能导致这种问题吗?

网友B(2012-09-12):
这是特别的处理效果, 专业上叫边缘锐化处理. 这个处理有利于图像的视觉清晰度.

网友C(2013-06-24):
缘锐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