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定是我太菜了,用STC老出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最近用STC11的片子 做一个仪表。但是各种奇怪的问题。目前没解决的两个1:一个IIC器件驱动函数只要有调用了延时函数,就会花屏。这个文件是以往成熟产品中整体移植过来的。刚开始都没问题,后来一天中午睡个午觉回来就出现问题,一点点排查发现是这个延时函数导致的。但是这个问题不科学啊。我最开始以为是指针溢出。然后四处查找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最后花了一天时间锁定在这里。只要在这个函数中不调用延时就不会显示花屏。
2:定时中断问题,在一些函数能定时能中断,但是另一些函数却不能。中断初始化 严格按照STC的例程来写的,而且只开一个定时中断也不行。这些函数都没有对中断操作的动作。
今早我把不行的一个函数调整了下显示路径,内容没有任何改动,包括函数调用关系都没变,居然就行了。
3,第二个问题勉强解决后我又开启了TIME0的定时功能(没有开启中断,采用查询的方式做延时),中断是定TIMER1。然后发现死机。

之前还遇到过stc串口问题。能发送,不进接收中断,后来换了个mcu又莫名其妙的好了。换回原来不行mcu也行了。无语。。。。。

我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大概是什么问题,是我自己,还是编译器由于没有stc数据库的问题(我现在选的是AT89C55WD)的数据库,也试过在网上下载的STC数据库。还是STC片子本身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的。
第二个问题:问问大侠们如果你们遇到这种问题从何下手。目前很茫然,一阵瞎找没效率还累人

楼主:
顺带问一个STC有可以在keil下单步仿真的工具吗

网友A:
1. 软件问题,先不告诉你,自己找找
2. 不知
3. 串口和KEIL没问题。检测一下串口RX的波形,有时会有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B:
这不一定关你的事哦,可能是设备的问题呢。

网友C:
技术方面先不说,就看它STC的网站满屏的吹飞机就值得怀疑,这不是脚踏实地做技术的公司的作风!用来做做小玩具可以试试,做其他产品是绝对不会选用的

网友D:
技术方面先不说,就看它STC的网站满屏的吹飞机就值得怀疑,这不是脚踏实地做技术的公司的作风!用来做做小玩具可以试试,做其他产品是绝对不会选用的 ...
引用 网友C:

兄弟,用STC做设备的多了去了~

网友E:
不会这么多问题吧

网友F(2013-01-12):
原来STC这么多问题

网友G:
STC 没什么问题,我之前一直用,按标准的51来就行啊,串口下载程序,通信也很稳定,有时候跟你周围的硬件也有关系。

网友H:
stc一般没问题,但是出的问题都比较莫名其妙

网友I:
一般为程序问题,找高手DEBUG. :)

网友J:
我们公司用的STC90C54RD+的,有一定几率程序跑跑就乱了,重新写一次就又好了。

网友K:
stc的技术支持太不称职了,有事问他,他就说你慢慢搞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顺带问一个STC有可以在keil下单步仿真的工具吗

STC什么型号?    我们又支持keil 硬件仿真工具,需要可以探讨

网友M:
stc 用的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N:
定时器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个必竟是标准的51的东东

软件的可能性大些,不好是一定的,但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只是性能,指标,可靠性有些吹牛而已

网友O:
用过STC,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还有就是中断程序要尽量的短,只做重要的事情。

网友K:
STC网站提供的STC单片机的头文件漏洞百出,技术支持也是很不耐烦。

网友P:
是程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