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的DMA应用

楼主(2012-08-10):
1.请教一下STM32F4 的DMA传输速度最高多少。memory to memory.
2.我想使用STM32F4的DMA功能完成高速数据采样,外接高速ADC,采样频率>60Mhz.能不能实现,DMA有同步信号输出吗?

网友A:
1.请教一下STM32F4 的DMA传输速度最高多少。memory to memory.

估算一下,STM32F4 主频168MHz,DMA大约能到1/4速率、即40M,每次传输1 word,约相当于160M字节/秒

2.我想使用STM32F4的DMA功能完成高速数据采样,外接高速ADC,采样频率>60Mhz
采样频率60MHz,每次传16-bit (12~16位AD),那么相当于120M字节/秒,应该可以,余量不大;每次传8-bit (8位AD),那么相当于60M字节/秒,毫无问题,余量充足。

楼主:
1.DMA有同步信号输出吗? 因为需要用这个同步信号触发AD采样

回复2楼:
DMA总线带宽不是32位的吗,我一次传8位和传16位,占用时间是一样的。所以DMA速率如果满足我的要求必须达到60M。无论我采用8位AD还是16位。   (不考虑外部拼接,因为那样电路会复杂很多)

楼主:
1、请教一下,DMA的循环模式。能不能用在Memory to memory的方式下。
2、循环模式 Peripheral-to-memory ,每次传输一次,相当于启动一次DMA吗?也就是最高速度能达到全速DMA的速度吗?

网友B:
我好象记得 Memory to memory 的方式下不能 DMA 的循环模式。

楼主:
看到fsmc模块可以工作在50Mhz的频率下,想用FSMC+DMA来读取AD值,组成一个fifo,这样就可以到50Mhz,但是DMA不支持memory to memory  无法组成fifo功能。呵呵
我相用这个功能做个示波器。看来有困难。

网友C:
看到fsmc模块可以工作在50Mhz的频率下,想用FSMC+DMA来读取AD值,组成一个fifo,这样就可以到50Mhz,但是DMA不支持memory to memory  无法组成fifo功能。呵呵
我相用这个功能做个示波器。看来有困难。 ...
引用 楼主:

谁说DMA不支持memory to memory?

楼主:
写错了, 是在memory to memory下 DMA不支持 循环模式

网友A:
1.DMA有同步信号输出吗? 因为需要用这个同步信号触发AD采样

回复2楼:
DMA总线带宽不是32位的吗,我一次传8位和传16位,占用时间是一样的。所以DMA速率如果满足我的要求必须达到60M。无论我采用8位AD还是16位。    ...
引用 楼主:

印象里,DMA可以进行内部拼接,有待确认。

网友D(2014-04-26):
DMA还是有些麻烦  优点就是比不用DMA的速度快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网友E(2015-04-22):
不知道怎么判断DMA数据传输完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