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稳压

楼主:
附图是一个用PWM稳压的部分电路,其中VCC为稳定的5V,而15V不稳定 是实时变化的,
R19左端电压为输出电压,该电压为类似于PWM的波形。
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C42和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如何能产生这种功能,关于运放的虚短虚断的概念在本图中是否还适用,R9左端的节点电流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A(2012-08-10):
你怎么知道R19左端是类似PWM  你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实测过,就是看不明白原理

网友B:
这是一个振荡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了相关的资料,这里的确是一个矩形波的发生电路。由迟滞比较器和RC振荡组成。按理说,输入和输出之间为电容,在比较器里面暂时可看做是开路。输出还有个上拉电阻,那么输出端的电压应该是0V或者5V啊,为什么实测出的VH是4.4V,VL是1V?

网友C(2012-09-10):
负反馈时可以用虚短虚断,正反馈就是震荡电路,不能用,这个是正反馈,而且是只反馈交流信号。

楼主(2012-11-24):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