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功耗和传输距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啊?

楼主(2012-08-10):
天线的功耗和传输距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啊?

网友A:
自然功率大传输距离远。但是功率不是你想增加就增加的,在政策上、健康安全上不通过。
当然功率和输距离没有绝对关系。设计良好高灵敏的天线 安装位置的规划与其它ap的配合都可以在低功耗下提升距离及保证传输速度,只有没研发能力的厂商才简单靠增加功率来....,这是不可取的,再说数据传输是双向的,你的ap可覆盖150M 但笔记本无线只有30m 不还是没用吗。

网友B:
功耗与传输距离没有关系。功耗是指电路实际消耗的直流功率,而传输距离的远近有交流功率决定。可能消耗了很多直流功率但是输出的交流功率却很小,自然传输距离很近。好比举重运动员,一般是胖子多,反之却不成立

网友C(2012-09-13):
你说的是信号损耗吧?馈线的信号损耗=单位长度损耗(馈线厂家有自己的参数)X馈线长度

网友D:
比较复杂。
与信号频率、天线高度、天馈线损耗、还有信号信息的码率都有关系。

网友E(2012-11-30):
同样的天线条件下,同样的码率呢,功率小,距离小??

网友F:
天线可没有功耗参数一说。

网友G:
频率会影响到传输距离,天线对功耗的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