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同样的输入,输出却不一样

楼主(2012-08-10):
如图:

请注意图中右边的W1A,W1B,这是个74LS74芯片,原理有点罗嗦,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要得到的基本效果是,P1.5给一个低电平脉冲,正常情况下74LS74的5脚会有一个高电平脉冲,这个脉冲宽度是变化的,有时很窄,有时很宽,我就不细说原理了,但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用仿真器时,P1.5给低电平脉冲时,5脚有高电平脉冲输出,但是将程序烧到芯片时,同样是P1.5给低电平脉冲,5脚既然没任何输出

示波器测量P1.5的低电平脉宽在带仿真器和烧写到芯片是一样的,同样74LS74的4脚波形也一样,

两种情况下,74LS74的4脚输入波形是一样的,为哈5脚输出在仿真器状态下有输出。而烧写到芯片的情况下,5脚既然没有输出,我用的是老片89C52

楼主:
我已经试了好多遍,都是这个情况,我还真没遇到过如此难以理解的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考虑到D1本身有压降,4脚在1.5送低电平时不可能真正探底到0V,用示波器看差不多1V还多点,所以算做是不可靠的低电平,现在吧D1短接,4脚在1.5送低电平时可探底到1V下,5脚正常输出高电平

但是我还是理解不了,在D1未短接时,带仿真器和不带仿真器,4脚的的电压探底的最低值都在1V多点,我也知道这个低电平可能不是很可靠,但为嘛仿真器状态下5脚可输出高电平,不带仿真器时5脚无反应

网友A:
仿真器和单片机驱动能力不一样?

网友B(2013-02-19):
驱动能力不一样?

网友C:
仿真器一般是带缓冲输出的,所以驱动能力强,边沿陡
单片机直接输出低电平,一般最大20mA(这个是有输出电平要求的,印象中输出电平不大于0.4V,记得不准),随着电流增大,输出电平会升高
再加上用普通二极管约0.7V压降(电流小时,约0.6V),两者相加就1V左右了。
如果实际需要这个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试试,他的压降约0.2V